[主板&显卡]
磐英8600GT花屏维修实例

楼主(2010-05-06):
从收废品那拿来的一个8600GT..四片显存的..拆开风扇看后桥加焊过..显存也全部加焊过..背面金手指上面的耦合电容掉了N个..没办法..上机发现无短路..先把耦合电容补上吧..GPU背面还掉了几个件..看了看..电容二个..电感三个..呵呵..全补上了..上机..还是不过..测GPU供正常..显存无供电..换RT9232B后显存电压上来了..有显示..但花屏严重..进基地的光盘测试软件测试后发现除了A区第一个不报错外.其它全部报错..烦了..正在抽烟休息中..朋友正好拿来一个显卡..一模一样的..呵呵..也是不显的..拿着二个卡对比发现显卡后面显存部位还有掉件..C区最后一个显存还有掉件现象..居然有一个地方本来是电阻被人补成了电容..郁闷了..不知道谁修的卡..我估计别人是从背面加焊的显存..所以背面掉件的焊点比较光滑..看不出来有掉件的现象...一边对比一边补件..补完后再次上机..居然不花了..呵呵..有意思...希望大家碰到花屏时不要一昧地弄显存和GPU..应该查看显存附近是否有掉件引起花屏...虽然简单.但也是一个思路..刚学修显卡.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
不错,光看外观就修了一个花屏显卡。

网友:
内行是不会随便加焊GPU和显存的
第一步都是外观检查!

网友:
我要是看到掉件严重的 都去找图片了。找不到就判死刑了

网友:
我一般接到花屏的显卡
第一步先观察有没有动过 掉件
第二步加焊GPU 【因为加焊的成功率在99%吧】  而且加焊后90%都能好【NV的成功率几乎是100%】
第三步再查电路加焊颗粒

网友:
显存别人加焊过的..掉件的地方焊点光滑..看不出来有掉件的现象..很是郁闷的..这种几修卡最烦了

网友(2010-08-29):
掉件是最麻烦的··· 我一块XFX86 掉了几个电容 都没法搞了···· 不知道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