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通用液晶驱动板厂家

楼主(2010-05-06):
问下通用液晶驱动板厂家有几家  那家的能好点

网友:
凯旋,鼎科,乐华。我现在只用了乐华的NTA91B,笔记本屏改的。没什么问题。其他的板就要问问坛里面的高手了。

网友:
用乐华的最多,,,,

网友:
到电子市场淘淘吧...好东西不一定你当时有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用乐华的多一点

网友:
我们公司就会用2025和M7CB其他的不会用 想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