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g掉电

楼主(2010-05-06):
故障:开机10分钟左右自动掉电,不论是DOS下还是XP下都一样,而且越来频繁。(温控风扇工作正常)
期待高手指点中……

网友:
查IO,我在NEC的机子上碰到过

网友:
显卡不良,换个显卡。

网友:
检查一下温度控制 看是不是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