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7有时掉电 键盘串键 换键盘无效

楼主(2010-05-06):
台东芝 L517
不间断掉电  有时可以运行很长时间没问题
有时进系统就掉电
还会在VISTA下面 自动注销
不过人家主要毛病还是键盘串键
换了几个键盘也是一样

网友:
感觉是kbc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容漏电了

网友:
是不是哪块不良啊

网友:
会掉电,又串键怎么还不考虑南桥呢

网友:
掉电.?看看温度.高不?一般CPU.北桥温度高.会掉电的.....

网友:
我也考虑到是南桥  只是不敢肯定 明天加焊试一下

网友:
刚加焊  无效 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会不会是键盘坏了啊?我修过一个华硕的本就是串键,触摸板也不能和有时还掉电。客户说以前进过水,后来定了个键盘回来换上后触摸板也能用了,也再没有掉电的情况出现。

网友:
谢谢各位
键盘客户换过了  换了好几个  还是一样
本子客户拿走了  还气冲冲的嘴里不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