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板无时钟,14.318晶振不振,搞不定了,急求,在线等!

楼主(2010-05-06):
今天维修一台945主板,杂牌的   775的U,各个供电正常,全板无时钟,经查,时钟IC    工作条件不满足,首先查3.3供电是在正常的,但是14.318晶振没有波形,也没电压,用万用表检查,晶振两脚通过两个协振电容直连时钟IC第9脚和10脚,首先代换了几次晶振和两个协振电容依旧,时钟IC 型号是W83195GB-101我想代换它试一下,但是找遍了全部料板和IC箱最后只找到了W83195GB-118代换上去,换上之后,14.318晶振有一个脚有两伏的电压,另一个脚没电压,用示波器测得还是无波形,无意间用手摸了一下始终IC,哇!烫了我手一个泡,好烫好烫,之前没换这个IC温度一点都没,换上这个型号竟然这么烫,我怀疑可能是型号不对,可是实在找不到一摸一样的时钟IC了,我又不敢确定是不是就是这个时钟IC坏,现在就是14.318没电压,没波型,时钟IC不工作,还有那个开启信号电压是低电瓶,不装CPU时,这个三极管的C极通向时钟IC第17脚的电压还是只有零点几伏,而我在正常板上测得这个电压在不安装CPU的情况下,这个三极管是三点三伏,三极管我也换了还是依旧,现在没头绪了,特意向各位高手请教,希望各位帮帮忙   谢谢!

网友:
再换IC与晶振,IC那么热,你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
你代换的管脚定义查过没有啊,能直接代换么?

网友:
刚刚查了,脚的定意不一样,原来的是W83195BG-101它是第17脚是PG开启信号,而W83195BG-118它是16脚是PG开启信号,我也是刚刚查才知道的,就是没有101的代换,我才换上118的,我现在又不确定是不是就是这个时钟IC坏了呢?现在就是14.318晶振不起

网友:
晕,脚位没查清楚也能代换的

网友:
哎```我也是在实在找不到同型号又不确定是不是就是时钟IC坏,才换上试的啊,兄弟还是帮我想想14.318晶振没电压,比起波形该怎么修吧

网友:
哎```我也是在实在找不到同型号又不确定是不是就是时钟IC坏,才换上试的啊,兄弟还是帮我想想14.318晶振没电压,比起波形该怎么修吧
引用 网友A:

时钟IC供电正常的话,晶振无电压,就先换晶振,协振电容,如果还不行就只能时钟IC

网友:
换晶振和电容,如果有RTC电压,,,那可能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RTC电压是不是指的是晶振两个脚的电压啊?现在是晶振脚上一点电压都没有,不过南桥好象有点烫,我打过了USB和IDE的阻直也都正常啊,

网友:
不管有没有开启信号,晶振都哦是有波形的,开启信号有的只是IC会输出时钟频率给其他电路,你要看看REF电压正常不,不行只有代换IC

网友:
REF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时钟IC的52脚(REF0-FS-3)和48脚的(VDDREF)以及39脚(IREF)呢?是不是要晶振有电压,这三个脚的电压必须满足,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我还想问一下,14.318晶振是在有开启信号之前就有的,还是必须有开启信号才会产生晶振起振呢?我刚刚从同行那买了一块同型号的IC,还是一样啊,晶振无电压,无波形,供电正常,这个时钟IC是低电瓶开启的.不管有没有安装CPU,那个开启时钟芯片的三极管C极始终都是低电瓶,三极管也换了,晶振和协振电容也换了,时钟IC也换了,供电又正常,该死的晶振就是没电压,造成全板无时钟,维修陷入困境,希望路过的高手给予指点,    万分感激!

网友:
REF是什么意思啊?我查了一下PDF,发现52,48,39脚都带有REF字样,是不是要查这个三个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参考电压!

网友:
时钟的三个工作条件:3。3V   晶振14。318   VTT—POWGD开启信号。

网友:
时钟IC 发热的话, 应该是IC 或是IC 后端负戴太大, 请楼主再检查看看.
REF=参考电压

网友:
时钟代换很严格吧,主要是最下一排字母 最好一样

网友:
对,  字母要一样,定义搞清楚了,你的手就不会起泡了!

网友:
正常板上时钟开启信号你不是说3.3V吗?后来怎么又说坏板是低电平开启.
拿掉这个三极管试一下,可能是它的B极电压为高电平造成的

网友:
在正常板上不安装CPU时,那个三极管的C极是3.3伏,安装CPU这个3.3伏则变为零伏,而我现在这个有故障的板,不管有没有安装CPU,这个三极的C极始终都是零点几伏,拿掉这个三极管电压还是不起,另外我顺便问下,我测得北桥供电MOS的S极以及北桥上面的小电容对地组值只有5欧姆,会不会是北桥短路了而造成的晶振没电压,没波行呢?还有这个板连南桥也有点烫,真是搞不懂了.郁闷``````

网友:
还有没有人知道啊?
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
PG 脚短接一下地试试

网友:
楼主 一般的主板14.318的晶振不起振 是不开机的 我感觉楼主现在修这块板的思路有点不对了

网友:
1、检查时钟IC供电是否正常
2、如果正常,晶振无电压,换晶振,谐振电容
3、如果还不行,就只能换时钟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