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电路智能设计软件

楼主(2010-05-06):
NE555电路智能设计软件

输入所要的频率就可计算出要用的电阻电容,非常方便要使用方波信号的朋友。

555电路应用得很广,应该也比较简单,所以,在很多的电路中,都可以应用到555电路,比如一些看似比简复杂一点的电路,用555就可以解决,从而节约不少费用,因为,一块单片机电路,最少也需要几块,而一块NE555才几毛钱。

在大家设计NE555电路的时候,或者555电路太多了,对于一些参数,会搞不清楚,今天我们给大家送上一个NE555电路设计辅助软件,这对于我们设计555电路,有相当大的作用,因为这款NE555电路设计辅助软件,几乎包含了所有555电路的应用,大家看图。
以下是NE555电路设计辅助软件的主界面,是英文版的,不过都是几个简单的单词,不明白的回帖提问也可以。

以下是用555设计波形输出的界面

填入NE555的参数,我们就可以得到要求具体电路的参数了,如电阻和电容的选择等

这一款软件还包含了几百种555电路的例子,大家喜欢的话可以下载下来自己看看,相信这对于你设计555电路是有想当的帮助的。

现在我需要一个“频率为:1KHz、占空比为:50%”的方波。则如图填写“Frequency”和“Duty Cycle”,填完之后左则会出现相对应的电容和电阻值。

选择靠近的标称值。R1计算为30K、R2为10K,不是很精确,但是够用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不过要3个下载分啊!

网友:
这3个下载分是论坛自己扣的,我并没有设置要大家的下载分。

网友:
朋友们,我总觉得这个电子制作栏不像主板维修那么热闹。有小制作的朋友们建议你们把你做过的小作品都拿出来秀一下吧。

网友:
是e文的!可惜看不大懂!!!!

网友:
也就几个E文,查查字词典或在这里问我也可以。

网友:
我用得最多的时候是做工装。那时候需要一个24Hz的方波信号。自己计算的话就比较麻烦。不知道大家主要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2010-06-20):
这个太方便了,谢谢分享,正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