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350P4故障如何维修

楼主(2010-05-06):
电源故障现象:“三无”。
自己学修
一、打开电源内部查看,发现电路板外观:
    1、一连接线焊脚处烧断(电路板上编号为j1),与其并排列电阻烧毁(编号已被烧模糊看不清楚了,暂称R11);
    2、开关管C1815(编号Q4)爆裂;
    3、保险丝未烧毁;
二、实际检测
    1、根据网上提供的维修经验,用万用表初步检查发现开关管C3866(编号Q3)毁坏;
    2、按照维修思路,逐步对两开关管周围所连各电容、电阻、二极管(包括稳压管)进行检查,没有发现损坏的元件,并且还对供电电路上的各滤波电容、电感进行了检查,也没有发现问题;
    3、对开关管Q1、Q2拆下进行了测量也没有发现问题;
三、维修
    1、更换了损坏的j1、Q3、Q4、R11,通电检查还是“三无”故障;
    2、按照网上的维修经验,又对辅助电源部分进行了检查,并更换了AZ7500BP-E1及周边的C17、C26、C20等电容,通电检测还是“三无”故障;
3、再对供电滤波C1、C2(两个电容均为680uF200wv)检查没有发现问题,但用470uF200wv代替试用时,插上电源通电就放炮,经检查ji焊脚处再次烧黑,Q3、Q4再次损坏。
   因此是初次学修,又没有图纸不敢再将维修进行下去,现急盼高手给予指导,并希望大家提供长城350P4电路图

网友:
两个大管13009拆出来量量看,是不是BE极烧了

网友:
看看整流桥,开关管等,断开后部,由交流到直流部分,应该好修

网友(2010-06-12):
看桥墩是不是被击穿了,再看开关管等。

网友:
辅助电源正常否

网友(2012-12-23):
我的故障是:保险炸了。电容鼓包。分压电阻坏一个,开关管13009炸了2个。上述全部换了。现在通电有待机电压5V...但是绿线只有3.6V。对地短接开不了机。什么问题?难道是推动管?请指教,谢谢。

网友:
应该是开关管’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