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补掉金手指的内存

楼主(2010-05-06):
有一DDR1代的内存上的金手指掉了!请教补上的方法。谢谢

网友:
有听所过用502沾上去再刮铜皮焊好,不过插不了多少次就掉了。

网友:
用铅笔图图看 哈哈

网友:
先把金手指粘上 然后剐开铜皮 用导电银漆涂上

网友:
用农机胶粘住就OK了

网友:
以上方法都可以的,最好把焊接点接严实点就行

网友:
先用锡丝焊接牢固,再用502粘  刮铜片

网友:
内存金 手指掉几个了?如果一 两个.那就不用管它.直接用呗..记得上次我们这.一客户拿来一主机,说开不了机
后来他把内存插拔了下,再通电就爆了..拿到我这..我打开一看.内存被反插了,就是掉了个头插.但这个也够粗心的.
本来掉头怎么能插进呢.但他只插进内存一头.另一头根本没进插槽
然后有两根手指烧坏.同样主板上内存插槽也烧了两个点..因他有两根内存.我就把这烧坏的拔了.可以正常开机
最后客户说一根内存太小,问我怎么办.我就死马当活马医.把这坏的内存也插上.居然还能正常使用.坏了4个脚了

网友:
9楼的运气真好,但是我感觉有点不可能.

网友:
主要看坏到那些脚,如坏到6.--16脚看能不能用.

网友:
用得稳定再说

网友:
把上面涂上导电漆

网友:
我用AB胶粘好焊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