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3H

楼主(2010-05-06):
ASUS A3H 1。机器进水了,SB短路 还有其他的电路已坏现已修好。
2。现在机器开机电流上到2。0A以上就掉电了 其他的各组电压都正常的,只有CPU的电压是1。7V
3。我下掉CPU开机CPU的电呀还是1。7V
望各位大虾给点思路 谢谢
cpu
掉电

网友:
量下vid是不是正常,场管有无短路。不行就换电源IC。

网友(2010-06-15):
对先看看VID正常不

网友:
示波器打下波形 看跑到哪了

网友:
先把外设芯片拆了

网友:
华硕的机子开不起来是要掉电的,但在有CPU是电压还有1。7感觉有点高。好象在0。9到1。2的样子吧

网友:
还是那里有元件坏,没查到,像进水的板子,一般都会坏好多东西,电阻,MOS管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