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1外接有显,屏无显

楼主(2010-05-06):
东芝M301外接有显,屏无显 ,没有背光 ,一点显示都没有 , 屏供电3.3V 19V供电都有 我加焊了显卡 故障也一样 我没有思路了 大家帮帮忙给的思路 不胜感激
显卡

网友:
先测量屏好不好,必要时要换显卡

网友:
先用万能高压板点下灯管看能不能点亮,如果能点亮那就排除灯管的问题,然后在测下屏线开有没有烧短路,如果OK就,测下高压板有没有问题(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都OK那就是屏有问题啦
慢慢查吧一般情况都是这些问题,板问题机率很小的。

网友:
显卡问题出得比较多

网友:
先测屏线电压有没有去,3.3V有没有

网友:
外接显示,屏没背光不显示,先查看屏线,测试灯管、高压等好坏先,不要动不动就搞显卡,虽然显卡容易出故障,不显就搞显卡很容易把故障扩大化

网友:
外接有显,屏无显跟做显卡有什么关系。

网友:
不是屏就是线和高压板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会不会就是屏线,高压板,灯管的问题啊

网友:
原来是屏线问题 我定了屏线换上 就屏有显示了

网友:
呵呵,屏线坏的还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