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6):
今天遇到个联想X61,VGA头不能用,其它都正常,而且还可以正常使用,可以切换但内屏不亮外屏也不亮,量VGA口一切正常,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哪的问题
联想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一下,再考虑北桥

网友:
换个北桥就可以了。这也是X61一个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