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中的二极管

楼主(2010-05-06):
想问一下LCD中的二极管,有些是稳压管,上面标着1N4744AP和1N4148PH,那些是什么意思啊?有没像电阻那样计算出参数的啊?
还有些复合管,只标了型号,除了上网查怎么知道详细参数啊?

网友:
1N4148是普通开关玻封管,1N4744是高速开关普通玻封管。具体那些是什么看在哪里的电路基本就知道了!

网友:
4744那个不是稳压的吗?

网友:
还有个1N5844在TAOBAO找没卖的,哪里有代换的?

网友:
请高手回答,一般维修不需要研究这些,哈哈

网友:
二极管在这种电路里的作用很简单,通用性很强的。应该有好多型号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