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希捷80G7200.7的硬盘,走完B级自修复,还有9个绿块 ...
一块希捷80G7200.7的硬盘,走完B级自修复,还有9个绿块!

楼主(2010-05-06):
这9个绿块怎么能够处理掉,手里没有pci3000
硬盘

网友:
用MHDD低格下

网友:
用MHDD里面的makebad命令把绿坏做成坏道,再用erase 擦上几遍。
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没具体实践过。楼主三思而行吧。

网友:
9个绿块!
LZ也太追求完美了
有些盘做完SF有几十个绿块都算正常,是有事零散分布、不连成一片的就行

网友:
必须从2开SF,最好做F级。
能开SF,说明你有COM线,那就用免费的试用版的STR或D版春华试试,7代应该支持的,注意备份和回写ATA,还有VENDOR(或重建)。

网友:
几个绿点可以逻辑扫描加进P表,,,,,,或者MHDD擦一遍,或者低格一遍

网友:
上虞郑冬青
有这么麻烦吗?必须要开SF?

网友:
建议楼主买块新盘。读写速度小于200的我一般都认为正常,你要刻意作掉绿块,只能买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