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12E带不带资料??

楼主(2010-05-06):
一新蓝上网本X10C,不触发(按触发开关电流不变),跑触发开关的线跑到IT8512E的125脚上,IT8512E有3.3V的供电,且他的晶振已起振。板子待机有3.3V  5V,BIOS芯片也连在IT8512E上,用示波器打BIOS芯片,有波,且上电就有波,看不到波的跳变。刷过BIOS。换过IT8512E。找不到IT8512E的图纸,不知是不是这个芯片也是带资料的,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不少ASUS板上有类似I/O芯片,不带程序的

网友:
IT8512, 不带程序,程序在BIOS中, 开机后会调用.

网友:
8510,8511,8512都不带程式。

网友:
这样就是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了

网友:
不带程序的!查EC工作条件,最好上个原理图,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
很少机子的EC会带资料的吧!除了一些BT的,但那只是少数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南桥换了,还是不行。还在找问题哦。 7# 精密稳压器

网友:
绝对不带资料

网友:
别那么轻易换桥,最好多查查开机电路

网友:
我也在查找这个开机问题,不知道还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谢过!

网友:
看看BIOS在待机下有没有供电

网友:
8512E好像带程序,我修一神舟的笔记本是8512E坏了,由于后面的英文字母不同我就随便买了片,换上去后出了个怪问题,就是安上COMS电池,不安显卡驱动没问题,一安就驱动死机,如果拿掉COMS电池就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有就电源不能全部关断,<硬盘和光驱的电源关不了>我后来又买了个完全一样的8512E,还没有试估计问题是8512的问题

网友:
好象三菱的IO旧有程序啊。。。

网友:
给你上个图,我现在神舟的,也再确认是不是带程序的

网友:
一般看看芯片上面有没有贴有纸或染有油漆就知道了

网友:
开关按钮是不是 坏了  你在看一下CMOS 有没有插上去  有图纸的话  查一下 MAIN 信号 我感觉是 3.3VSUS 没出来

网友:
不带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