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5-06):
由一魅族M6,无法开机,连接电脑无法识别同时mp4也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刚刚连接电脑的一瞬间p4屏幕一闪。请教一下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由于之前没有修过这一类的,所以无从下手,主控还是bga封装的。晕!!!!大家看看啊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啊!大家出来看看啊

网友:
都好几天了,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
先低格一下看看...............

网友:
如何低格啊?

网友:
插电脑都没有什么反应都能低格么

网友:
长按 M键 30秒。或者长按返回键30秒试试联机

网友:
怎么出的毛病?晶振电压对吗?我前段搞了台MP4,摔了下,里面元件便宜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短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