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0 不跑U

楼主(2010-05-06):
今天修一台DELL6000,现象为开机三灯同时亮,过几秒钟三灯同时灭,然后掉电,电流到0.5A,把CPU取下,电流跟装上CPU一样,也是0.5A.经测量CPU电压,复位,PG,时钟都正常,BIOS换了,故障依旧.请教各位同行,这种现象一般是哪里的问题
cpu
掉电

网友:
先换个U试,再考虑I/O

网友:
U在其它机器上都是好的

网友:
再仔细查供电部分撒 应该是北桥的供电没出来

网友:
U座看看是不是拖了,

网友:
4#说对了,是北桥的一个参考电压H_VERF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