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E255开机报警,长叫,跑马灯过不了内存

楼主(2010-05-06):
一台联想E255开机报警,长叫,跑马灯过不了内存,内存的 2.5V 1.2V都正常。集成128M内存,我加焊了,还是不行。我问问板载内存可以拆吗?

网友:
换过CPU了没?是北桥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板载内存是可以拆的,先拆了板载内存再说吧。

网友:
我这菜鸟还没见过板载的内存,郁闷

网友:
原来是花屏,我加焊一下板载内存就报警了

网友:
可以拆掉不要行吗

网友:
但最好是先别动内存吧  查一下外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