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用热风枪焊IO多少度

楼主(2010-05-06):
前段时间在基地买了台安泰信852D和936焊台.这几天拿出来练习焊接,感觉风枪300度很难把IO吹下来,温度高了又怕吹坏.大家用852D吹IO等集成电路风力用几档?温度要多少度才合适?

网友:
三百五左右吧,放底点

网友:
焊IO用烙铁呀,为什么要用风枪呢?我还没用风枪焊过IC

网友:
350度 放松香水 几秒钟搞定

网友:
300度放低点,再加助焊膏,两分钟也可以吹掉。

网友:
吹IO还要看温度啊,可怜的我的QUICK990A没数显

网友:
唉,我用的时候都是固定用360度。
如果想快点就再调高20度。
IC的质量没有你想像得那么差。

网友:
我一般都是有350度的!

网友:
楼主的温度设定的有些低!350-380都是可以的

网友:
852到350很快的!

网友:
请教各位高手350度 大约是几秒

网友:
有铅的350度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AT852D吹IO用380度,工具好像和你的一样,电烙铁是AT最便宜的那种的线很硬

网友:
350度左右,4级风,好像芯片下面有些胶要稍用力晃一下,力道大小还没掌握到

网友:
今天我也刚买了一套安泰信852D的风枪,350度初试还可以更换一网卡芯片成功,心里美滋滋的。 1# 竹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