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XXX问题——高手请进——谢谢

楼主(2010-05-06):
我虽然解决过不少因24CXXX芯片引起的故障,但对它还是知之甚少啊。。。。哪位高手来讲解一下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上的24CXXX存储器资料,具体的工作原理、故障及解决方案。有时一块驱动板上有两个或多个24XXX芯片,我们如何来辨别其用途,哪个芯片里的数据可清空,哪个又是不能动的。。。。。谢谢。 等待……(02、08、16…………)
MCU:单片机,其主要作用有:电源控制,OSD控制,频率计算,RS232通信等。
24CXX:EEPROM,用于存储Auto Config数据,白平衡数据,POWER KEY状态及POWER ON计数,OSD菜单位置数据等。
在些还希望高手分析一下RS232通信、白平衡……谢谢!!!!

希望朋友顶一下此贴!感谢支持!

网友:
有两个24CXX的驱动板。其中一个是存程序的,另外一个是保存用户设置信息的。保存用户设置信息的就可以清空。

网友:
感谢。这个容易明白,能否给点辨别方法?? 2# 党华

网友:
等待高手出来指点    一般在VGA接口那里的24C是干啥用的

网友:
新人你们说的还不懂

网友:
谁来讲解一下啊。。。。。

网友:
24系列不是放程序的,25系列才会放程序,24里面都是配置!

网友:
帮顶下,在MCU旁边的肯定是用来存储设置信息的 ,但是在VGA口旁边的还针不知道,也没建过这个芯片的数据出问题过额。。。。应该不重要的八。。。。等待高人指点。。。。。

网友:
没见过两个24的驱动板,楼住能不能传个图纸上来分析一下

网友:
目前使用的存贮器主要有24C系列和93C系列以及菲利普的PCF系列。24C系列根据容量大小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24C02/24C04/24C08/24C16/24C32/24C64/24C128/24C256/24C512等。93系列根据容量大小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93C46/93C56/93C/66/93C86等。PCF的主要包括PCF8522/和PCF8582/PCF8592以上几种存贮器都是电可擦除器件。可以反复使用。理论的存贮次数是十万次以上。好多电视机和显示器数据出现问题,并不是存贮块损坏,只是存贮块中的数据出错。只需要将原存贮块重新写入正确的数据,并不一定非要更换存贮块。
常用存贮器代换
    一般来说,大容量的存贮块可以代换小容量的存贮块。对于24C系列的代换可以分为两种。24C16可以往下兼容,可以代换24C02/24C04/24C08。24C08可以代换24C04和24C02,24C04可以代换24C02但是24C32不可以代换24C02/24C04/24C08/24C16。24C64可以代换24C32,24C128可以代换24C64和24C32。
    24C××系列存储器的⑦脚有两种接法:美国AT、ST、BR公司生产的24C××系列存储器其⑦脚需接地才能写入数据;而韩国KOA、KOR、KS公司生产的24C××系列存储器其⑦脚则需接高电平才能写入数据。代换时必须注意,否则不能存储。因此,在更换24C××系列存储器时,要特别注意其第⑦脚在原机上的接法。若是接地,宜用美国AT、ST、BR公司的24C××直接更换;若是通过一只上拉电阻接+5V,宜用韩国KOA、KOR、KS公司的产品直接替换,如果用美国AT、ST、BR公司的24C××代替韩国KOA、KOR、KS公司的24C××,应把第⑦脚接地;反之,应把第⑦脚通过一个6.8K左右的上拉电阻接+5V。
飞利蒲PCF系列存储器大部分和 24C××系列存储器相兼容,即24C01 和PCF8522、24C02和PCF8582、24C04和PCF8592 可互换。PCF8522与PCF8581/PCF8582的接法不同,PCF8522⑦脚需接地,而PCF8581/8582 ⑦脚则需接高电平。同系列存储器的代换规律也是,尾数大的存储器可代换尾数小的存储器,如PCF8582可代换PCF8581;PCF8598可代换PCF8594。
作为一种非易失性存储器(NVM),24系列EEPROM使用的很普遍,一般作为数据量不太大的数据存储器。下面总结一下其应用的一些要点。从命名上看,24CXX中XX的单位是kbit,如24C08,其存储容量为8k bit,即1k Byte=1024 Byte。
一、工作条件
1.工作电压(VCC)
   24CXX: 4.5V-5.5V
   24CXX-W:2.5V-5.5V
   24CXX-R: 1.8V-5.5V
2. 输入电平定义(VIH,VIL)
   VIH:0.7VCC-VCC+1
   VIL:-0.45V-0.3VCC
二、硬件连接
1.上拉电阻RP的取值
   由于I2C总线电容要满足小于400pf的条件。从以下波形可以看出,上拉电阻越大,总线的电容越小,可以实现的数据传输率就越大,可达400khz。
2.写保护脚
       芯片写保护脚是高电平有效,即WP接高电平时禁止写入
3.地址脚
      24C01/24C02 三个地址脚(E0,E1,E2)都有效,24C04只有E2,E1有效,24C08只有E2有效,24C16三个地址脚都无效,所谓地址脚无效是指不需要接入电路中(NC ,not connected),其对应的地址位要用来表示要操作的字节的高位地址。
24C32/24C64三个地址脚都有效;
24C128/24C256/24C512的地址脚E1和E0有效,其余为NC;
24C1024的地址脚E1有效,其余为NC。
三、寻址方式
1.器件地址
     当总线上连接多个I2C器件时,需要对器件进行寻址。器件地址如下表所示,其中E2,E1,E0是指三个引脚的状态,取决于是接地还是接高电平,R/W为1则为读操作,为0则为写操作。A8,A9,A10,A16指的是所要操作的字节地址的高位。
    芯片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24C01/02/21         1            0           1           0            E2       E1         E0           R/W
24C04                   1            0           1          0            E2        E1         A8           R/W
24C08                   1            0          1           0            E2        A9        A8           R/W
24C16                  1             0          1           0            A10      A9        A8           R/W
24C32/64              1           0           1           0            E2        E1         E0           R/W
24C128/256/512    1           0           1           0            0           E1        E0           R/W
24C1024                1          0            1          0            0           E1       A16          R/W
2.字节地址
    在对芯片内的某一字节或一连续地址进行读写操作时,需要制定其地址或首字节的地址,不同芯片地址有不同的表示方式,如下表所示,其中有些芯片的地址位的高位存储在器件地址中
芯片                             地址位数                             地址范围
24C01                          bit7-bit0                           0x00-0x7F
24C02                          bit7-bit0                           0x00-0xFF
24C04                       A8,bit7-bit0                         0x00-0x1FF
24C08                       A9,A8,bit7-bit0                    0x00-0x3FF
24C16                   A10,A9,A8,bit7-bit0                 0x00-0x7FF
24C32                 bit15-bit8,bit7-bit0                  0x00-0xFFF
24C64                 bit15-bit8,bit7-bit0                  0x00-0x1FFF
24C128                       bit7-bit0                            0x00-0x3FFF
24C256                       bit7-bit0                            0x00-0x7FFF
24C512                       bit7-bit0                            0x00-0xFFFF
24C1024           A16,bit15-bit8,bit7-bit0               0x00-0x1FFFF
四、读写时序
    EEPROM一般在电路中做从器件,以下的发送和接收都是针对主器件说明的,开始和结束条件也是由主器件发出。
1、单字节写操作
     START->发送器件地址->ack->发送字节地址->ack->发送数据->ack
     -> STOP
2、按“页”写操作,“页”是指高位地址一样一组数据,对于24C01/02/04/08/16,一页数据为16字节,一页指高四位地址一样的一组数据。对于24C32/24C64,一页数据为32字节,一页指高11位地址一样的一组数据。
     START->发送器件地址->ack->发送页首地址->ack->发送数据->ack.........-> 发送数据->ack -> STOP
3、随机单字节读操作
    START->发送器件地址(写)->ack->发送字节地址->ack->START->发送器件地址(读)->ack->接收数据->noack->STOP
4、当前单字节读操作,“当前”指的是前面进行过读操作,但是没有STOP,芯片内部“指针”指的字节即为“当前”字节。
   START->发送器件地址(读)->ack->接收数据->noack->STOP
5、随机连续字节读操作
      START->发送器件地址(写)->ack->发送字节首地址->ack->START->发送器件地址(读)->ack->接收数据->ack->接收数据->ack.........接收数据(最后字节)
    ->noack->STOP
6、当前连续字节读操作
     START->发送器件地址(读)->ack->接收数据->ack->接收数据
     ->ack...............接收数据(最后字节)->noack->STOP

网友:
有了技术服务小组成员就是不一样啊,哈哈,谢谢楼上朋友! 10# 凌寒

网友:
回复 网友A:

VGA那地方的24CXX是存储显示模式的 比如640X480-1280X1024的等等,主要是看这个显示器最大能显示多大的分别率。比如有个显示器不能显示800X600就有可能是这个里面的数据有问题

信号处理那地方的24CXX是存储用户设置的。比如亮度,对比度等

信号处理那地方有25XXXX是用来存储数据的。

24CXX是通过I2C总线来与主心片进行数据传输的

网友:
我试清空过两个,有些机就没事,有的机色彩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