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装大了,谁能帮帮我!

楼主(2010-05-06):
朋友介绍来的一台清华同方超锐A10,故障是开机花屏。显卡是GO5200,上面驮四粒显存,加焊显卡后就杯具了,再开机不亮,电流上到0.8A不动,插四位诊断卡跑E0--,偶尔能跑0818,0806。以为是显卡没焊好造成的,拆下显卡开机跑代码一样,显卡重新植球安上去还是不亮,又换了块显卡还是一样,到这时觉得脑袋有点膨胀,事情搞大了!接下来依次CMOS放电,加焊CPU供电,加焊北桥,刷BIOS,涛声依旧。又换CPU供电,换北桥,换PC97551折腾了一天也没有起色,今天静下心来测各路供电正常,14.318M起振, CPU有复位,BIOS有片选,CPU和内存假负载打阻值也都正常,CPU换过,内存插不插都是一样。实在搞不动了,求救,希望有高手给点思路。附电路图(这个板和方正T6600是一样的)

网友:
维修的风险一定要和客户讲 吃亏长教训吧!但愿你能修好

网友:
祝福你能修好.这种事我也碰到过.虽说最后还是解决了.但心情还是有些不爽..

网友:
你仔细找找看看你做BGA的时候有掉东东了没 这种情况掉小东东的可能非常大

网友:
估计就是BGA的时候把什么东西搞掉了,去查查看

网友:
我做BGA的时候,芯片周围全贴一遍,很多哥们说热会不均匀,再一个浪费,不过我也是但心掉件啊,没注意掉了很难搞

网友:
我感觉4楼的意见可以!我也感觉可能是做BGA的时候掉了小件!仔细找找吧!

网友:
这块板子给你静电烧了,返修台也有可能漏电。

网友:
兄弟,你再查下你那显存,有虚焊吗?

网友:
存细检查显卡周围的元件,有可能脱焊或是掉料了。

网友:
看看显存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做BGA时可能把其他芯片烧坏可吧?

网友:
楼主换了那么多芯片,故障扩大化了,好几个芯片都不应换的.

网友:
找块同样的板子对对吧

网友:
估计是你做显卡的时候碰到什么东西了,仔细看看

网友:
修过的地方太多了,任何一个维修过的地方都要反复的检查才可以。

网友:
楼主胆子太大了啊。。我们要做V3000的显卡都要给客户说呢。而且还是加焊。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汇报一下最新进展,上午换了个南桥,现在是顺利跑码,外接正常,本机屏闪一下但无显,估计显卡还有问题,这个显卡烤的时候显存很容易出问题。订了片全新的,只等到了后换上。
顺便提一下,南桥坏了是我之前没想到的,他离显卡最远,而且后来开机能触发,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U口阻值也正常,实在是黔驴技穷了才考虑到换他,没想到问题真是出在他身上。看来有时候要跳出常规的维修思路。估计造成南桥损坏的原因就像8楼彩云科技说的那样被静电烧了。造成南桥的部分模块不工作。
启示:维修时不能嫌麻烦,把各种防护措施都要做好,避免产生人为故障。

南桥在板子的右侧,而北桥和CPU供电部分与显卡挨的很近。

网友:
这板跟6515B好象呀!估计有一个是抄袭另一个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加焊显卡时造成显卡附近元件虚焊了
你仔细看看

网友:
回无边思绪的话,,,6515B不是那样好不?芯片位置差太远了,PCB做工没法相比

网友:
这板跟6515B好象呀!估计有一个是抄袭另一个
引用 网友A:
是的,板形有点相似,我觉得更像6330,像美国科幻片中的星际战舰一样

网友:
做BGA的时候最好都要跟客户打好底不然很难说会闹矛盾

网友:
往往修机修道最后已经不 是刚开始的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南桥隔热没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