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七彩虹C.N70S Ver1.5的问题!

楼主(2010-05-06):
想问一下大家七彩虹C.N70S Ver1.5的U10是什么IC?在内存供电附近的。被人拆走了。
问题

网友:
具体型号只能找图纸

网友:
跑跑线路吧
七彩虹的板子就是公版设计。没有什么特别的IC
在内存附近,有几种可能
如果和内存供电管的G极相连,那应该就是内存供电的IC
要么即使总线调节器,
再就是运放

网友:
W83321把。8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