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一開機即燒電源綫fuse

楼主(2010-05-06):
卓上電腦一開機就卜一聲,好似聲音從ATX之插座,會有一下閃光,即燒電源綫插座之fuse,換過fuse都一樣,想問各位是不是ATX壞了,有得修嗎?請指點謝謝。

网友:
如果一通电就烧保险管的话,你看一下保险管烧得怎么样?是爆黑(很黑,玻璃全碎),还是玻璃还算是比较干净的,只是里面的保险丝熔断掉了?

如果爆黑,玻璃都碎了,那么里面是有严重的短路。
只是保险丝熔断,玻璃没事的,内部电路只是轻微的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