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一本本带指示灯的高压条故障

楼主(2010-05-06):
夏普一本本的高压条坏了,此高压条带指示灯,所以只好先维修高压条了。。。此高压条故障比较明显,高压线圈与灯管接口相连的偶合电容烧坏了,另外还坏了给高压条供电的保险,我先是换了一电容和保险,没发现显示故障后通电试机:灯管亮了十秒钟左右,高压次级一头发出异常响声并冒烟(像轮胎漏气一样 )。立刻断电!!!还好没烧坏元器件……………………我从通用高压条上拆下一高压线圈换上去,通电试机:灯管亮了一下就灭了(保护了,个人认为是高压太高,因为我师傅买的通用高压条次级高压端直连灯管接口,没有用偶合电容)。所以我就把最初换上去的电容去掉,直接连线,通电试机:勉强可用。哈哈,现在存在的问题是:高压条有异常响声发出!!!!在刚刚点亮灯管的时候明显些。。。。好像还带有灯管闪烁一两下。。。。请高手指点!!!是什么原因引起,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
怎么没人来回

网友:
高压条不能为灯管提供足够的电流,也可能是灯管老化增加了高压条的负担

网友:
谢谢,还有高手指点一二不????期待啊。。。。。。。。。。。。。。

网友:
检查下灯管接头

网友:
我感觉还是电容的事,不行的话你用通用改还用原高压的灯

网友:
问题就出在那个耦合电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