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知麻三极管U8P 33 用什么可以代替

楼主(2010-05-07):
请问小知麻三极管U8P 33 用什么可以代替 还有一D2188 MOS管  这是在内存旁边的  D2188 是内存主供电  现在的问题是D2188更换72N03H U8P 33 更换1AM 但是内存主供电一开机只有1.64 慢慢的才上升到2.53 连接的RT9173B已经更换 LM358也已经更换

网友:
查一下场管的G极线路

网友A:
9173是总线调节器,产生VTT和VREF的,不影响
重点查LM358的外围,同向输入端电压是多少?

网友:
9173是总线调节器,产生VTT和VREF的,不影响
重点查LM358的外围,同向输入端电压是多少?
引用 网友A:

LM358
1脚:3.95V 时有时没 但是已经更换了LM358
2脚:由内存供电MOS管S极提供 经1个821电阻连接 再接一个102电阻接地  这个电压跟着S极的电压在变
3脚:1.82V
4脚:接地
5脚:2.53V
6脚:2.53V
7脚:3.17V
8脚:5.07V

这个S极还连接了北桥  会不会是桥有问题   今天早上D2188换3055 U8P33换代1AM  不知道这两个有没有问题 S极所连接的电容也更换了 还有它连接了1个 内存时钟  我把内存的时钟IC取下,电压也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