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旭日410M附图纸,暗屏维修一列(申请加精)

楼主(2010-05-07):
今天接了一台暗屏的410M 拆开屏外接灯管,不灯,量高条到供电,没有电压,因为屏线跟高压条的线不是一起的,
然后量高压条到屏线的接口导通,这样排除了屏线的问线问题
肯定是主板问题啦
图纸屏线接口是CN3

LCDVIN是到高压条,但是量21脚屏没有电压

看图纸LCDVING是Q9发到屏线那里的,量Q9的D极没有输出电压,G极17V压,S有18V压,这个管的导通条是G大于S才能导通,
G极连R170。R170连到R175,R170屏没有接Q8那端3脚没有电压输出,量Q8,2脚有3V的脚,所以怀疑这个Q8坏了,换一个管,
3脚马上有电压输出,输了18。6V电压,因我电原表那里,就设了这个电压,Q8,3脚18。6V经过R170电阻,到Q9,G极也是18。6V但是接上还是暗屏,然后量G极比S电压一样大,但是D还是没有输出,,有可能是Q8的2脚,PWROK,是南桥和EC发过送过来的,
Q9 是一个P管,G极电压越低导通能力越强, 也就是PWR_OK信号为高电平时才导通,
PWR_OK为低电平时,Q8截止, Q9的G极通R175电阻上拉置高,MOS管截止,Q9因为管是P管,那肯定是Q9坏了,
懒得拆下,直接把Q9G,直接D短接了,
,开机试不暗屏了

网友:
感謝分享~Q9的G和D短接後D的電壓為17V嗎?

网友:
不是Q8,输出了18V,因为我可调电原设了18V

网友:
不是Q8,输出了18V,因为我可调电原设了18V
引用 网友A:

这个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应为我可调电源设了18V,看不懂啊

网友:
我对这个图的理解是这样的:
1:待机时,Q8基极为低电平,Q8截止,Q9栅极为VIN, LCDVIN=VIN+19V左右。
2:开机时,Q8基极为3.3V,Q8导通,Q9栅极为VIN通过电阻分压=19*20/100+20=3V左右,Q9依然是导通的,LCDVIN还是等于VIN=19V
也就是说,无论是待机还是开机,屏供电始终是有的,如果开机时需要打开背光,就需要dispon高电平开启信号,此类故障1查LCDVIN,2查dispon信号。
说法如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A:
这个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应为我可调电源设了18V,看不懂啊
引用 网友B:

有时电源表差0点几我就不调的意思

网友:
S1 S05都是一些信号,

网友:
人工顶上,高手 们看看

网友:
个人观点:lcdvin必须正常出来的前提条件是:Q9 g极比S极电压低,而G极电压要低于S极电压的条件又是Q8导通,楼主可以根据这个思路去维修,祝你好运!!!

网友:
这图直接扣我下载分10分啊呀    顶6楼!!理由:

Q9:SI3457DV是一个P沟道MOSFET。

网友:
晕我也不知道要扣分呀,晕,我直接短接了

网友:
N管来的,要G大于S极才能导通

网友:
SI3457DV - Single P-Channel Logic Level PowerTrench MOSFET -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网友:
型号确定是SI3457DV吧。。。。。。

网友:
你看图纸吗,楼上你确定这管是P沟通的吗,如果是这个管子肯定坏了

网友:
SI3457DV - Single P-Channel Logic Level PowerTrench MOSFET -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回复 网友A:
确定啊

网友:
是P管啊。其实把SD短接,或者直接从公共点飞个线过去就OK了。

网友:
可以加精的!!好贴哦

网友:
想回答的 都给他们抢先了

网友:
其实把SD短接,或者直接从公共点飞个线过去就OK了

网友:
文笔差,写得不通顺,如果用SD短接有点危险,加上这个管,6PMOS管,这们短接烦麻啦,飞线也没有这样好,因为是附近很多元器件

网友:
我对这个图的理解是这样的:
1:待机时,Q8基极为低电平,Q8截止,Q9栅极为VIN, LCDVIN=VIN+19V左右。
2:开机时,Q8基极为3.3V,Q8导通,Q9栅极为VIN通过电阻分压=19*20/100+20=3V左右,Q9依然是导通的,LCDVIN还是 ...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Q9 4脚VIN 是公共点总供电19V,  第一点,待机时,Q8基极为低电平,Q8截止,Q9栅极为4脚电压VIN, LCDVIN应该没有输出电压     我认为待机时屏供电是没有的

网友:
LCDVIN在待机时由于Q9里面的寄生二极管的作用,会有个电压吧

网友:
楼主分析透彻,过程详实。图文并貌,值得学习!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