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不能强制开机

楼主(2010-05-07):
联想品牌机上一ATX电源不接主板时,紫4V和绿线电压都正常,但把绿线对地却不能强开,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还有+-12V +-5V及3.3V都是如何产生的?

网友:
要懂ATX电源的电路原理才能明白!

网友:
紫线4V也正常吗?按电源标准正电压上下差别不能大于5%,负电压不大于10%。5VSB电压低导致不开机,你的电源辅助电路存在问题,可以试着换换输出端电容,辅助开关管等修复试一下

网友:
在主板开机也是等于将绿线接地。你空载绿线接地原理是一样的。你说的强开是电源不启动还是电源不启动?还有就是,如果你没有维修基础,ATX电源是很难搞的东东。

网友:
紫线4V是明显偏低。

网友:
有些电源空载不能强制开机,需带一定负荷才行。

网友(2012-04-02):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

应该是电源保护了,输出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