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们,为什么我的三星710N用一会后就会白屏啊?

楼主(2010-05-07):
亲们,为什么我的三星710N用一会后就会白屏啊?
刚学维修,请大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
淘宝店的卖家来了     问题说得不清不楚     帽似帮不到你      一般问题就次级电容  驱动板  屏坏

网友:
主机没问题吧 !~!~ 驱动板或者屏上有虚焊   使劲拍下看是否可以好

网友:
第一次开机时可以用上10分钟左右,热了之后只能用1~2分钟后就会白屏,断电再开马上能用但用了1~2分钟后就会再白屏

网友:
屏电路的问题,查一下,升压IC。

网友:
这个屏电路是驱动板吗?

网友:
有可能是连接屏排线出问题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点,热了才出来问题.

网友:
第一次开机时可以用上10分钟左右,热了之后只能用1~2分钟后就会白屏,断电再开马上能用但用了1~2分钟后就会再白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见过,我是换驱动板就好了~~~~楼主可以试试~~~反正驱动板便宜~~

网友:
检查盘线 ,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排线座接触不良。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我前几天刚修了一台这样的机子!开机二十分钟后就白屏
首先,换驱动板确实能解决问题
后来觉得扔掉驱动板可惜,就着手修理驱动板
但驱动板检查也挺正常的,后来就开机,等到白屏时再检查
发现驱动板上几个贴片三极管严重发热
干脆就给它上面贴了片铝片
开机测试两个小时,发现没问题
OK,交给客户!
到现在没返回来,也许解决了,哈哈!

网友:
我将驱动芯片加焊了没有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