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内存第184脚供电

楼主(2010-05-07):
(无正文)

网友:
楼主是不是找的是SPD供电,SPD3.3伏供电是对的。

网友:
供电测第7角

网友:
DDR184#为VDDSPD=3.3V,你可以测第7#VDD,也可以测第1#VREF=VDD/2

网友:
有些板的内存3.3也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3.3的是SD内存,DDR的是2.5

网友:
测一下其它的看是不是有2.5V供电    内存供电2.5 V    3.3V   1.25V

网友:
DDR 是第7脚 2.5 伏

网友:
第7脚 2.5 伏 第184脚为3.3V。但我见到184脚负载上面写着2.5V??????????

网友:
这个话题没有必要再讨论了
前面几位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如果负载184脚上写的是2.5V
不必管他
DDR1的就是第七脚才是供电!

网友:
楼主不要走弯路啊。主板上一些常规的1.25 1.8   2.5  3.3等都是些固定电压,如果内存不工作你可以查查其他问题,不要总看一个固定点不顺眼

网友:
DDR1的就是第七脚才是供电

网友:
DDR1的供电七脚

网友:
184脚有的是3.3 有的是2.5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