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技术小组,康柏 N640C 无开机电压

楼主(2010-05-07):
昨天接到N640C开机键没有电压,21脚有5V,1632的25   18脚也有5V,1632的9脚有2.5V的基准电压。但是开机键没有电压,给个维修思路,谢谢各位了,在线等
查没查28#run/on3,7#time/on5,这两个信号高电平时允许3.3和5V输出,低电平关闭。
5,27#DH3是否为高电平,这两个信号为高电平时,才能正常开启MOS输出3.3VPCU,5VPCU。
没有信号测试工具,请问下这两个信号是由哪个芯片控制的,住哪个芯片查,谢谢啦

网友:
快下去了,自己顶个

网友:
查没查28#run/on3,7#time/on5,这两个信号高电平时允许3.3和5V输出,低电平关闭。
16#DH5,27#DH3是否为高电平,这两个信号为高电平时,才能正常开启MOS输出3.3VPCU,5VPCU。

网友:
我上次就遇到了  这个问题 重焊了下  开关 就OK了

网友:
找个图,查一下开机键上的电从哪里来的,再看它到哪去

网友:
测一下系统3V 5V出来没有,如果没出来,换632,如果出来了,差开机键到系统中间的线路。

网友:
查下EC的工作条件看正常不?

网友:
查开关电路,或有EC的工作电压有没有送到

网友:
开关没有电压  那就跑  看看到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