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K431CPU上管老烧

楼主(2010-05-07):
cpu没装情况 把老烧的上管换了 然后插上适配器待机0.03 开机就冒烟 上管又烧了    然后我把上管下管 和芯片OZ826LN整套换了 结果故障还是一样 我之前也有修过这样的情况 也没处理好   还请高人指点一下 不知道这问题大家修的多不

网友:
检查一下旁边的电容,看是否漏电

网友:
查上管的G级

网友:
把826这个芯片的电压开起信号断开,再修。。。。。

网友:
3L说的对,查控制极

网友:
你吧 管子取下来~~~测量看 G~D  G~S烧穿了没有? 如果也穿了说明问题 可能 在 控制及,输出电压高,思路找到 了 你 就 把范围缩小仔细检查!或者 用 其他的 MOS管代换下(大换下)。还有 就是 对比法找个一样 的 板子对比下电压,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漏电,怎么测呢?

网友:
这样问题一般不是电容漏电 对地 就是你在换管时候是不是吹掉电阻了 一般主供电输出少了电阻就容易烧 我遇到过 就好i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