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s76求助中?

楼主(2010-05-07):
接到一个飞利浦17纯平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屏幕能显示但是发暗,屏幕成灰色
开机键好用。其余菜单键全部失效,本人刚刚接触显示器有些地方可能描述的不清楚
请各位谅解。
显示器
求助
不清楚

网友:
怎么没有人来回答我的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管座不好了,在高压包那里调点加速极电压看有什么变化

网友:
标题错了是107s76

网友:
有可能是按键故障自动把对比度降到了0,你先检查一下按键,把坏的换掉,然后再调一下对比度。

网友:
问题已解决!就是按键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