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承龙T280S 开机掉电

楼主(2010-05-07):
这款机子待机电压正常是0.05A   ,手上的这块板子待机电压待机电压是0.06A   测量3V 5V 1.5V都是正常的.  按下开机键电流从0.06有时跳到0.03 然后又回到0.06     有的时候从0.06跳到0.04然后又回到0.06A.  主板上没找到短路的地方.郁闷两天了.求维修思路.谢谢了

网友:
仔细查查各路供电
看是否有那路供电缺少

网友:
加焊一下IO,还有CPU核心电压IC。

网友:
查下IO的工作条件看正常不正常

网友:
你换掉3/5V 供电芯片应该就OK了,我修过一台东芝的  情形跟你差不多

网友:
估计还是供电芯片问题

网友:
如果是少供电应该不是往下掉了吧.   3楼高手  您认为是那里不对呢。

网友:
重点查系统电路和开机电路

网友:
这个机器看看内存部分吧  这个可能性大

网友:
这种板子是志和代工的754座,通病就是座子虚焊,引起掉电。

网友:
后面出来的电压有短路,或者是BIOS有问题

网友:
BIOS拆了,也还是一样的。开机掉电。

网友:
同意11楼说的,CPU座子虚焊了。我修过很多了

网友:
IO不正常了撒 换个IO吧 不行就就更换南桥

网友:
这个应该是开机电路有问题了,是不触发不上去

网友:
照楼主说的,待机正常,你可以按照上电时序去修

网友:
等待维修结果 请高手继续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