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不通电

楼主(2010-05-07):
联想旭日125不通电,通电有0.02电流、南桥换过、I/O换过、BIOS写过、晶振换过、还是
不通电。盼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你这让人如何帮你
请帖上关键点的电压吧》?
ALWAYS电压有没有。EC 南桥晶振起震否?………………

网友:
你换的那些芯片的工作条件正常不?

网友:
待机电压都没查。就换芯片,晕。

网友:
我记得125的好象有个通病吧。。CPU的供电芯片容易虚焊。。。小建议。。不是的话跳过

网友:
不能盲目的换啊,要量啊,当你知道待机时有哪些电压和信号吗,要弄清楚才知道怎么去修啊。

网友:
你把话说清楚呀,什么叫不通电

网友:
哎 楼主这是修板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