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开机140报错

楼主(2010-05-07):
HP CQ40换主板后140报错,如何解决?请帮忙,谢谢!
主板

网友:
屏上就显示这三个字吗

网友:
把无线网卡拔掉试一试

网友:
拿掉是不报了,可是必须上他呀,还有其他解决方法吗?

网友:
没有别的方法,要用惠普原装的无线

网友:
你换的板应该和以前的板不一样。CQ40有很多小型号

网友:
HP这一点很差劲我以前也遇到跟你同样的故障到最后客户不用无线网卡啊了

网友:
无线网卡的ROM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