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9电源板故障

楼主(2010-05-07):
飞利浦190ew9电源板故障,主开关管是集成到top258pn,过来修的时候就发现是top258pn炸裂!!!检查外围电路,没发现什么问题,该外围电路挺简单的!!!光耦和tl431都换过了,再换top258pn,上电还是直接炸掉top258pn!!!!????????不知道原因,上了两个都炸了!!保险完好,怀疑是主变压器内部短路!!!用户来时说用的好好的。突然听到爆炸的声音就黑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补充下!!!该电路板和长城m99是通用的!!估计是一个工厂代工的!!!做工真不怎么样,很省料!!

网友:
还是换原装板吧!这种板修要换电源部分的小电容和电阻的,若不老要炸芯片的!!难以修复!!

网友:
初级还是有问题,看看尖峰回收线路,检查仔细,初级件不太多,可以每一器件都查查.

网友:
我同意三楼的看法  简单省力   如果想探究的话就查查尖峰吸收回路吧

网友:
难道没有短路的原件? 应该好查啊!

网友:
谢谢搂上几位!!!已经换原装电源板了!!!估计是变压器的问题,和好板比,初级电阻偏低!!!坏板客户取走了没有再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旧板还拿走了啊,应该留下啊

网友:
要么是尖峰脉冲吸收电路的瓷片电容漏电,或者开关变压器初级绕组短路

网友:
我感觉同上   也是尖峰吸收回路有问题

网友(2016-07-27):
显示器没碰到过 , 乐视的电视机板子遇到过几片开关变压器引起炸待机芯片的 那个芯片好像是6069

网友:
开关管有问题没有,量一量

网友:
直接改装一下吧  省事

网友:
估计有短路

网友:
应该和变压器无关d

网友:
你有没换个 整流桥 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