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 420A 奇怪问题 !

楼主(2010-05-07):
顾客拿来一台 旭日 420A,屏偏红,灯管老化,换了个新的,一个星期就返修了。。头大,打开使用外接灯管测试亮,点的时间久了,高压有 轻微的 抖音,用手压着高压变压器就没有声音,拆下灯管没有发现断的地方,还没有来的急测试放桌子上不小心压断了。所以又换了个新灯管。装上ok,测试了 10分钟,发现屏幕中间灯管有很响的抖音(这次声音比高压条的响多了。)。稍微压下屏幕下方就ok,或者抬起来点声音确定不是高压条来的,灯管打火一般都是倆边,用热缩管自认为包的挺好的,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和我压屏的 中间有什么关系呢,。。   灯管会在 里面跳动吗?感觉像灯管撞击铁片的声音。。

网友:
先用外挂管子排除是不是灯管问题(包括焊接问题)

网友:
把高压板一起带到换了。

网友:
是的,连高压一起换了,再不行就换屏

网友:
   解决了。。看来真的是 自己懒惰。。
把 灯管俩头 热缩管 我外面 重新加了橡皮套, 灯管中间又加了 橡胶套。。现在没有声音了。

现在没有问题中。。再测试下 高压条,没有问题就给顾客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