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华硕M2N8-VMX自动断电?

楼主(2010-05-07):
刚接到主板是通电既灭,量CPU上管有一个短路了,换掉后可以通电但过几秒钟又自动断电,用手摸网卡芯片有点发热,取下后故障一样,拔下4针12V和不上CPU跟负载就正常不断电,电源管理芯片是RT9246A,副电源IC是RT9603的,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加焊了一下桥就好了,
华硕

网友:
你可以断开电感,插上4头电源,看是否还断电。至少能判断是供电短路还是负载短路。

网友:
接上12V不上U试试, 不上U正常,上U不正常,有电压芯片可以换个试试,这种板桥虚焊也会这样的

网友:
刚才把小4针插上,负载和CPU取下就能正常,只要负载和CPU放上不管小4针接不接都断电,可能是负载原因吧,在通电的几秒内测了一下,CPU1。65V 内存1。8V 正常,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供电管可能还有短路 几个管都查查吧

网友:
能不能把电感分别拆下,断路分别测量呢

网友:
以上都以试过换场管后故障依旧,肯定是电源IC的问题了。而且通常断开4PIN后能正常工作了,且更换场管仍有问题的多半都是电源IC坏了,主从IC都换是最好的拉。

网友:
把所有的上管都拆下来
看看还有没有坏的
要不就是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电源IC都要换的。

网友:
桥都能加焊的????

网友:
就是加焊的,楼上不知道啊。烤桥

网友:
我的一块板子加焊了桥后cpu罢工,复位不正常了,起初主板检测通过,但进如系统时就自动关机。其他都正常,是不是不支持cpu频率,怀疑桥有虚汗,加焊后出了问题,请帮忙分析一下,不进系代码完整。进系统自动关机

网友:
很明显的CPU供电部分不正常
查供电管的对地租值是否正常

网友:
你说的上CPU或假负载加电掉电,再加再掉,连着加几次后能加上电。今天碰到一个七彩虹,520主板也是这个问题不过这个CPU供电没短,加焊桥后OK。板虽然修好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什么故障点,请高手指点一下,这个问题也算是比较常见的吧。我这是第二次碰到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北桥虚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