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维修高手来帮忙~!

楼主(2010-05-07):
我有一台 优派 E70f显示器2004年买的,以前就是前面的按钮不灵了但是有时候还是可以用,再个显示器先模糊再清晰,,,
现在的问题是“先模糊再清晰”没有了,变成了先暗再过个几分钟就亮过来了,前面的按钮不灵的现象更严重了。

请高手帮助说明下怎么维修,我自己来DIY一下。。。。谢谢了!!

网友:
按键坏了,换按键,便宜的1毛一个,好点的有5块一个的。断电换上就行了。
如果是OSD自动弹出,可能还需要刷程序。

网友:
先换按键吧  应该是按键坏了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先模糊再清晰”没有了,变成了先暗再过个几分钟就亮~~~~~在显像管后面有个小板,小板中间有个白色的东西叫管座,有七脚的,有的是九脚的,你小心拆下来去买个一样的换上就OK了!

网友:
楼主若不熟CRT彩显的结构,要小心!尾板不是好拆的!

网友:
如果出现按钮失灵这种问题,基本上是按钮有问题,最好全部更换掉。有时不知道会不会其它的钮还有没有问题,有可能是其它按钮出现问题而导致象是这个按钮出问题的。按钮价格便宜,全换吧。

一般来说,CRT显示器刚开机全黑或是非常模糊,通电一段时间(比如10分钟以上)后逐渐的清晰起来的话,有可能是受潮了。如果是偶尔出现也没问题。如果经常性出现先排查一下该机器使用的环境,如果环境非常潮湿,那得解决环境的问题。如果环境没有问题,则有可能是显像管的插座也就是管座是不是氧化掉了,需要更换。

网友:
把按键换了,再把管座换了。

网友:
如果真的要换管座的话,可要小心点,一般管座与显像管接触的位置有胶水的,如果不小心把管尾拆破了就报消了!

网友:
换按键和管座啊,这个问题很明显啊

网友(2012-04-11):
我现在也有一台17”CRT显示器是开机很暗很暗的现象,我也尝试换一下管座试试。谢谢楼上各位兄弟的指点。。。。。。

网友:
我是小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