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修电源高手原装康柏卧式机箱专用电源...PDP117P 1 ...
求助修电源高手原装康柏卧式机箱专用电源...PDP117P 14p脚位电压图纸

楼主(2010-05-07):
求14p脚位上的电压脚位,因没有找到一样的电源。看论坛里有那位兄弟知道或在用中告知一下。客户的我不敢乱来,想用20p针的来改。可不14p上面的电压脚位,故求助兄弟们了谢谢
电压图
求助

网友:
有兄弟知道不

网友:
电源坏了吗?不可以修起来吗?可以修的话还是修起来吧

网友:
有人修过这种电源吗,能把电压脚位告诉我下吗,我要改阿。知道电压脚位就可以改了

网友:
这是14针插口的电源,他想改成20针的,估计是这个意思

网友:
先确定一下地线,未开机时有的电压的是+5vsb,和绿线5v,和地线短接一下么,应该不会烧!然后12v开机后也好测试,就是灰线pg 5v不好确定,会和红色5v搞混!-12v 也好确定的

网友:
3.3v /5v/12v/地线、绿线5V/都好分,还有橙白色线,白色线,兰线,紫线、就不好分了。橙白色线是-12还是-5V就搞不清了,有谁知道这种14针电压脚位的说声了谢谢

网友:
这年头谁还修电源呀,直接 换一个又没多少钱

网友:
我早你看到的话就可以告诉你了 旧机器被顾客拿走了

网友:
这种电源不好找有人知道的告知一下了,现就差几条不知道上什么电压了。3.3v /5v/12v/地线、绿线5V/都好分,还有橙白色线,白色线,兰线,紫线、就不好分了。橙白色线是-12还是-5V就搞不清了,有谁知道这种14针电压脚位的说声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