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液晶显示器实际维修(未通过)

楼主(2010-05-07):
前几天修一15寸液晶显示器 故障表现为开机正常显示一下 然后黑屏 下面的绿灯变成黄色而且快速闪,判断是高压的问题,拆机 此机子内部构造十分简单 内部无电源,是外接的电源,里面一大块驱动板 上面有一根单灯大口的高压板通过一根插排通向了驱动板,于是拆下高压板,目测无明显的烧焦和电容鼓包现象于是用936烙铁整个电路板补焊一遍 装好试机,故障依旧,没有办法 拆灯管吧,小心的拆开液晶屏,拆到导光板的时候灯管的接头露出来了 因为打火的原因 已经把灯管的接头烧焦了一大块而且把导光板的上面也一起少变形了一块黑黄黑黄的,高压线已经和灯没有连着了就靠烧焦的积碳打火能瞬间开机亮那一下 ,于是用小刀把烧焦的地方刮干净把灯管的头也处理干净把高压线重新剪掉一点上锡,焊在灯管上,小心的装好液晶背光膜和导光板,装机试验,该机已经修复 请高手不要笑我我现在是边学习变干

网友:
嗯。一般要动到开屏的时候。最好拿个外接灯管试一下。  那就更好了。

网友:
手头上没有灯管所以只有拆了,不过尽管我十分小心,装好后还是出现了一道亮的数线

网友:
“一道亮的数线”,有的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
这样的文章也不能通过。难道要新手都要是工程师才能成为正式会员吗?

网友:
你要上传维修过程的图片,包你通过。

网友:
当时维修是在晚上,屋里比较黑 ,而且我修东西没有照相的习惯,下次注意吧

网友:
亮道没修过  不知道如何修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