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7):
一快escp4m800的主板,不开机,跑04 e3,放一下电,就能开机了,在拔掉电源,在开机,还是跑04 e3那里的问题了,bios刷过了。
不开机
掉电

网友:
这个板子的I/O是不是8705
换个试哈
还有可能是CPU座子虚焊

网友:
有可能是U座的问题,在插拔电源的时候有对U座部分的空焊点有可能有影响的
反复按压U座子,以确定是否U座空焊

网友:
I/O和BIOS 传输 的问题,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先按桥,不行就换IO

网友:
RE: 精英p4m890t-m2怪问题(已修复)
换io好了,8712f-s的,这个IO是不是常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