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液晶显示器怪问题,哪里问题啊

楼主(2010-05-07):
DELL液晶显示器,每次开机屏幕上都是一闪一闪的,是高丫头有问题?求解

网友:
先代换高压试试

网友:
DELL显示器基本每天我这里都有维修,你要说型号或留个图片,这种问题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而且是屏线路板后面灯管坏的最多。

网友:
开机以后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