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2报错Thermal sensing error维修

楼主(2010-05-07):
IBM X32报错Thermal sensing error维修

IBM X32
进水机子,修好后报错Thermal sensing error(意思是:热感应错误)

解决方法:
一开始怀疑是检测CPU温度或CPU风扇有问题。换过风扇,还是一样。最后无意中发现在H8S/2161B第82脚上所接的一个电阻有点腐蚀,一测,几兆大。再对照图纸是100K的,找一个换上去,试机OK。
原来这一脚如果是高电平为正常,就不会报错,低电平时就会提示Thermal sensing error(热感应错误 热传感器错误)
如图:

网友:
我上次有一台是换H8就好了

网友:
看图纸 你这个r475是接地的吧 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