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完高压板黑屏

楼主(2010-05-07):
一个19寸的杂牌显示器4灯的 ,原来的高压板坏了, 改了个高压板12v 5v 接地
最后  显示器灯正常,黑屏,过几秒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请问下 我是不是哪里接错线了 还是什么

网友:
换一块高压板 和外接灯管试试

网友:
有可能原来的高压板没坏,灯管有问题保护了

网友:
确定是高压板问题吗   ?  指示灯不正常应该是驱动板  或信号输入

网友:
你肯定没插信号线,高压板肯定没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