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家都不提电容呢?新手等待解释。

楼主(2010-05-07):
我是新手,在维修电脑时主要都是更换电容,但是我发现在主板维修基地里大家很少提到更换电容,这是为什么呢?更换电容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而且大部分主板出现问题都是电容引起的,可是为什么在这很少有人提到呢?还是大家说的词更专业已经把电容概括到里面了?

网友:
可能他们都觉的电容这种小问题不值得提吧
谁都会换电容的

网友:
维修员的眼睛不是白内障,电容上下鼓起能看的到,负载电压偏低首先换的就是电容,维修员碰到这类故障一般不会上报,让人喷饭!你现在明白吗。

网友:
简单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么? 3# 凌寒

网友:
首先电容也分正负极,错了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在一个就是如果没有合适的电容可以用别的替换,替换的话也是有着区分的。高耐压之类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不应该一点不提到。

网友:
如果有特殊情况,如上次有一个贴子说的,CPU供电,时钟波形,复位电压跳变都正常,但就是CPU不工作,用示波器测滤波电容时,发现此外观无问题的电容波形是一个小斜杠,换此电容故障排除。像这样的电容引起的故障,鼓励发贴,看后能增长经验的。

网友:
电容 学问很大的

网友:
如果是新手,看看这个吧,电容的总结指南,希望对你有帮助  维修基础一定要扎实。

网友:
楼上的不厚道,下一次居然扣了我3分,这样的代价一点都不值.

网友:
我也非常赞同多发这样的帖子,电容上面也有很多要说的啊~!

网友:
赞成楼主的意见,简单的问题也要学习的啊

网友:
我认为大众都知道做的事就不用再提了

网友:
数字万用表如何测量电容呢

网友:
可能换电容是个小事,处于华硕而华擎的主板换电容时要注意一下正负,别的没有什么的。。换电容可以更好练习对烙铁的使用。。

网友:
明显鼓包的电容很容易看出来   不鼓包漏电的电容要靠理论判断   用指针表判断电容是否漏电很管用   还有就是修模拟电路修的多了很容易判断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有的电容是看不出来好坏的 测量也是不行的,这都要靠自己的技术和经验的。 慢慢参透吧!

网友:
我晕 扣了3分 打开一看书上讲过的

网友:
我刚刚处于换电容的初级阶段

网友:
谢谢你的提醒,学习了,等技术水平提高之后再来考虑高级电容问题把。 6# 凝海

网友:
呵呵,我就是看电容鼓了就换,别的都不会,

网友:
我修过联想的几个机器,发现多是大容量电器爆裂,造成电源供电问题,造成主板不工作,或是主板工作不正常,上网一查,这种电容是香港和内地合资的一家电容厂生产的,商标是英文的,记不清。什么牌子的,下次查了再补充说明。

网友:
主板上的东西,没有不高深的。

网友:
唉,又被人骗了3分

网友:
维修员在接到维修品后,要先把外伤搞定,这是最基本的,再个楼上也提到了,华硕主板大家在换电容时要特别注意正负极了,换反了会引起主板短路的

网友:
楼上的记住了如果电容反了还有更危险的事发生呢。电容反了有爆的可能,我的朋友里有发生这事的。你也小心点吧。 28# 袁晓勇

网友:
希望大家明白无论你的水平有多高,小的问题你不注意你还是会吃亏。小事都做不好,大事更是马马虎虎了。提高自己的水平才是真正的道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家都是再用点波吗??用直线的能测出来吗??明天我去试试

网友:
电容是最简单的问题了,90%可通过肉眼观查能判断出好坏了,所以不需要多提,

网友:
我记得在新手区里看到的那些帖子也没几个是提到电容的。作为维修主板的一项基础,没必要一点不提。 32# wqyo3

网友:
华硕和华擎得主板电容要反装

网友:
如果没同样的电容,  代换的  范围大小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
主要介绍下 华硕华擎的板子 电容是倒过来的

网友:
越简单的事越难发现!!!!!

网友:
如果引起问题的所在只是一个电容的话,而你却看不到.又量不出来的话,那肯定是你倒霉了..
不过这样的问题确实是头痛的问题.呵呵~~

网友:
前两年,好多贴子有提到,讨论到电容的问题~~

时间久了,贴子早沉到太平洋海底去了。

楼主维修过程中惹觉得有意义的故障,不管是什么故障,都可以发上来大家讨论学习的

网友:
我觉得也应该提下。毕竟新手都是先从电容起步的

网友:
更换电容  维修基本功

网友:
电容我们一直提,不过这不是我们电路分析的内容.它只是一种元件,

网友:
不要告诉我你就是我认识的阿洋?
这种学校里教的东西还用说,那还搞什么维修?我大概地看了下楼主的贴子,感觉完全是一个刚刚入门的新手,还是一个没有基本的新手!
对电容电阻二极管三极管一般的物理特性都不了解的人,还是老实去补补基础吧.

网友:
回复上面的贴,回复的内容并非我自大.而是看了好些贴子后,根本感觉是发贴人并非从事这一行的人.在此发表下个人意见:管理员还需要对一些根本没意义的提问贴,直接删除!哪些哪里是一个维修员会提出的问题?基础的资料都大把了.论坛更应该向专业方面发展,而不是一直都停留在新手阶段!

网友:
回复上面的贴,回复的内容并非我自大.而是看了好些贴子后,根本感觉是发贴人并非从事这一行的人.在此发表下个人意见:管理员还需要对一些根本没意义的提问贴,直接删除!哪些哪里是一个维修员会提出的问题?基础的资料都大 ...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主板维修基地里就必须是高手,新手的帖子都该删除是吗?你等级高就不理会等级不如你的,这只能说明你自大。这个论坛是大家一起学习的地方,手法高的能教手法不好的。至于基本功或者其它都是可以学习的。有上进心就可以了。这些都是一点一点积累的。不能说你超过了新手阶段就不让别人学了。按照你的理论凡是来的都必须的高手。而且高的不需任何人的帮助,那看来在你眼里论坛就没什么意义了。 这如果不是自大的话,那什么是自大呢?

网友:
不下载了, 更换电容才 1块 左右  如果没有就 换其他 同V得 高uf就行啦

网友:
有个老师傅告诉我说,如果没有合适的电容的话,低点的uf,但是需要高耐压才可以

网友:
电容这东西,说小不小,说大不大。有问题起来的时候还真难对付!

网友:
有时候 鼓着包的电容都还是能在用的
但是 有时外观很好的 却恰恰已经坏了
所以 这里面的经验还是很讲究的

网友:
不能打开呀。会扣分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