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硬件冲突造成开机慢的原因

楼主(2010-05-07):
接到一主板,媒体没有声音,判断是声效ALC650坏,本想换掉,但又没有找到此芯片,随手找一旧声卡上去,装了驱动,声音出来了。但出现一个怪现象,当开机出现XP LOGO到进系统桌面,要50s,开机慢了很多,重做系统,仍就如此。发了一贴,有人说是网卡检测,取下网卡,仍就。但总还有点启发,会不会是声卡冲突呢,于是进入BOIS,先关掉BOIS中的板载项再开机,就正常了,开机只用了23s,原来中板载声卡和外置声卡游戏口资源冲突造成的。浪费了我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网友:
标题是“一个硬件冲突造成开机慢的原因”,没有注意,请见谅。

网友:
呵呵,很多时候就是枉做了一大堆事 到头来发现问题其实很简单...这个有了经验以后就好了!

网友:
怎么修声卡还接外置声卡,太不应该了了

网友:
这种情况你当然要禁止某一个外设了

网友:
看来最基本也是最容易忽略的

网友:
板载声卡和板载显卡不一样,需要手动在bios里屏蔽掉。

网友:
学习了!
上次我是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主板板载网卡坏,外加了一个网卡,但是进入系统后,总是不能连网
后来在BIOS把板载的网卡给屏蔽掉就OK了

网友:
硬件坏了才会出现楼主诉说的情况。

网友:
一般情况下 是比较难注意到这个问题啊。  有经验了  下回再碰到类似的问题就可以很快的处理好了吧。

网友:
声卡很容易冲突的,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上次装一块多媒体卡还和声卡冲突了,怪不得有人说要先装声卡驱动

网友:
是这样啊,明白了

网友:
我另加网卡,加声卡,都肯定会在BIOS里面禁掉原来的(准备用双网卡或多网卡除外,多声卡同时使用,很少有那种场合)卡,这种习惯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一般AC97的声卡代换也要注意型号的,并不是随手拿个来都可以用

网友(2010-06-26):
原来没声音又加个旧的出问题了 还是声卡的问题别的地方有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