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帮忙,看看这是个什么故障。。。

楼主(2010-05-07):
三星710N液晶现在是这个现象,接电屏上有无信号输入。一直在屏幕上走动,也不灭,一接信号线就好像短路保护了一样,开关指示灯自动就灭了,屏幕黑的撒都没有。。再按开关键黑屏没反应,但不接信号线就屏幕显示无信号输入,一接线就不行了。这是那里问题?还望各位高手给个详细的指导回复。。我个人感觉像驱动板问题不知道能不能修?IC:SE7889 MCU:NT68F63LG

网友:
不是驱动板的问题,是高压板上象C5706或07这些三极管坏了其中一组。

网友:
先检查下供电是否正常。我觉得是驱动板,应该有待机信号。如果是高压板问题是亮一下就黑的了。而且电源灯会常亮的。楼主先用通用的驱动板接上去看看先。

网友:
先查供电。驱动板上12V 5V3.3V插信号后有没有变动。没有的话就得换驱动板试下了。

网友:
先用通用的代换试试,排除法测试

网友:
驱动板的事

网友:
觉 的楼上几位都不肯教人啊,这个很简单的问题啊,当年三星通病就是这个啊,换MCU 就解决了,为什么误导人家,我修过很多楼主的问题了,换MCU 吧

网友:
三星的通病了,论坛中一搜就知道了。

网友:
我晕,三星液晶哪有5706和5707?我好象从没见过

网友:
明基里面一般是5707吧,不过有次碰到,12V的滤波电容有问题,也是这个现像,而且电容没有变胖,用示波器打出来的,

网友:
三星MCU 最爱坏了
换MCU吧

网友:
mcu,nt68f63lg换成nt68f63l!换成有铅版本

网友:
好像换了MCU后要刷程序的吧??楼上几位刷三星程序用啥东东?能说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