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输出电压低

楼主(2010-05-07):
一长城ATX-300P4-pfc电源,接电测得橙3.2V  红5.69V   白5.69V    蓝-9.2V  黄10.22V   紫5.12V   PG5.69V ,会是哪块问题,后级电容没有爆浆????

网友:
只有蓝-9.2V  黄10.22V  电压偏低。你上负载看看。现在电源什么问题?不亮机吗?

网友:
上负载12V电压输入只有9V多

网友:
我给个图你参考下。

网友:
只有+12 -12偏低,其它的都正常,那就应该考虑下火牛了。

网友:
这种情况,将低压滤波部分的电解全部换掉就行了。不是电解说不鼓不爆就没问题。
特别提醒的是:-5V和-12V的滤波电解也要换。

你现在这个电源的+5V实际上是偏高了。你要确定是否因为+12V和-12V偏低才抬高了+5V的电压值。

网友:
看看前面300V滤波电容其中一只应该是失容了,很多长城电源有这故障,也是一个通病吧

网友:
是的,这些问题经常是电解电容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次级电路中 12v 5v的电容

网友:
这就是电源功率下降了,查494电路和两只功率管前面的几只电容 ,另外量主供电有没有300V

网友:
还是把后级的输出电容换换试看吧,5伏输出都升高了

网友:
应该不是后级12V电容的问题,我到12V电容前的电压就低。前级300V正常,经测两个大电容都有150V

网友:
这就是电源功率下降了,查494电路和两只功率管前面的几只电容 ,另外量主供电有没有300V
引用 网友A:

功率下降???功率就是下降了,那只能说是输出电流小了,,但电压至少也应当满足的

网友:
应该不是后级12V电容的问题,我到12V电容前的电压就低。前级300V正常,经测两个大电容都有150V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容漏电他的充电压怎么能达到12伏,你量前面电压达不到12伏并不能说明电容没故障的。举个例子,如果电容击穿对地短路,你量电容前面的电路你看看你能量到电压吗(电压为0,是吧),如果照你的判断,企不是电容没故障,因为到电容之前电压就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