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正佳和h240d图纸

楼主(2010-05-07):
故障 无待机
查 max1862
22脚19V
23脚12.3v
21脚 5V
28脚 5v
9脚  电压3.4v  有个电容拿掉出电压 装上有时有有时没有
1862换过  没用
7脚 没电压
应该是有控制信号没出来
开机按钮没电压
搜不到图纸

网友:
公共点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开关按钮的电压是从待机电源管理芯片上VL(基准5V)电路产生的,查下VL到那没有?还是就是待机电源管理芯片与充电管理芯片之间有一个集成稳压器(比如LP2951),你看看它的输出是否正常用~

网友:
最好把板号报出来,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