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上的3055能用主板上的场效应管代换吗?

楼主(2010-05-07):
美格WT9D闪屏,一会亮一会黑,开关排除,判断高压板问题,故代换3055,大虾们求救啊

网友:
虽然都是场效应管,但封装不一样吧?

网友:
3055耐压很低的。如果用在高压板的驱动是不行的。

网友:
型号一样,只要装的下就行。

网友:
找同参数的代换就OK  最关键耐压值  G S D 顺序要对